直流电机同步控制

楼主(2013-03-06):
哪位师傅做过直流电机的同步控制啊,有四台直流电机,张力架,知道的麻烦指点下。

网友A:
是相当于四个轴同步控制,可以考虑下用控制卡来控制。

网友B:
要求不明確,同步有多種方法可以實現,既然有張力架,應該可以採用張力調節方式同步。是自己設計系統,還是維修,或更改系統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明確,同步有多種方法可以實現,既然有張力架,應該可以採用張力調節方式同步。是自己設計系統,還是維修,或更改系統呢?

是只需要速度同步还是需要严格的相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