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电柜空调调温到多少度?

楼主(2013-03-06):
       春天到了,气温开始回升了,现场设备的几十个电柜的空调做好保养清洁工作,但是不知各位 TX 一般贵厂的电柜空调温度设定是在多少度为好?

   正品的 ROTTAL 的电柜及空调,原来一般温度设置在 28 度左右这个合适不?

网友A:
环境温度每下降1度,电子元器件的寿命和效率会上升一点。

所以,不考虑节能的话,在空调正常工作的范围内,尽量设低一点吧。。。

网友B:
空调系统性能不错的话,设置在20°——25°左右最佳(室温标准20°)

网友C:
    空调温度设置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太高元器件发热影响使用寿命;太低空调容易将室外湿气(潮湿季节)吸附进来致使室内水雾弥漫,设备绝缘水平下降,易诱发电压短路等设备故障。最好设置在20----22℃之间。

网友D:
28度有点高,一般设定的环境温度在20---25度之间,我们这里一般设定在21度,因为空调达到设定温度时,周围的环境温度要较之高1---3度,所以温度设定值不宜太高,太低也不好,容易出现结露,这个值仅做参考,你要依据你那里的实际情况进行设定,既能够达到温度控制,又要保证空调的正常运行。

网友E:
实际温度应该比你设定的还要低一点。。。

网友F:
越低越好,反正你也不会低于0度。

网友G:
22度左右就行。。。。

网友H:
空调柜还要配干燥剂的

网友I:
根据设备使用的环境和要求进行设定吧;

注意潮湿的处理;

网友J:
28度,有点高了吧。

接触过的机柜还没享受过空调的待遇呢,风扇到是标配。

网友F:
CT变频器娇贵的很,我到奉贤梁丝纺织,他们的变频器单独用线拉出来,找一个空调室集中安放。

网友K:
我们一年四季都不停,定在21度。

网友L:
正常设置32C°

楼主:
引用 网友F:
越低越好,反正你也不会低于0度。

    温度太低的话,会有水气的呀,电子器件上有水气也会缩短寿命呀!

网友M:
26度,低了柜内会结凝露,柜子会短路放炮。ABB的变频器为此炸了几次,后我们改成变频器启动后室内空调才能自动启动,变频器停止运行后空调自动延时停止,空调的操作面板拆开,直接接信号进空调控制板,有人想面板操作空调都无法操作的。

网友N:
工业空调一般温度的设置范围是20-25度。在这个温度区间内设备运行状态最好。

网友O:
观点不一啊  ,这没有什么号纠结的  。

网友P:
我想28-30度为宜,特别在一些潮湿的地方。

电气元件三四十度条件下工作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比环境温度低太多的话冷凝水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网友Q:
看地方,我这设30度

网友F:
中国人就是喜欢争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因为没有大是大非,也不容易出错。。。。呵呵呵。。。就像李云龙他老丈人说的,争论谁的主义正确,谁的主义不正确,还不如争论海参是红烧还是葱爆。。呵呵。。

网友L:
把空调温度设的比室温还低,想想可能吗!不停机的运行也达不到。

网友R:
空调的作用就是把室内的温度弄的比室温低点吧!否则还要空调干嘛?当然对设备和人,设定温度可以不一样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F:
越低越好,反正你也不会低于0度。

网友T:
不要用自己的感觉去开空调。

这空调不是吹人的,是吹设备的。如果空调可以调到35度的话我会设定到35度。但是当今家用空调一般到30度。那么我就设定到30度。只要不超过50度,相信不会对任何电气产生影响。50度的温度算什么。人体温度37度,手指尖的温度就30度以下。摸到30度以上的东西都是热的,50度对于人来说热极了。但是对于设备来说,随随便便一发热都达到50度了。

大家举一下最娇气的电气是什么?说说他耐多少温度?有什么东西超过50度就寿命缩短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R:
空调的作用就是把室内的温度弄的比室温低点吧!否则还要空调干嘛?当然对设备和人,设定温度可以不一样的!

为何说空调就要把室内比什么低?不能说是保证不高于多少吗?

什么叫空调。空调就是空气状态调节。什么是空气状态?粉尘;压力;水分;温度;成分,都是空调的控制对象。只要空气状态能达到一个要求的量,就可以了。不必过分的超过要求。环境温度20度,电房的温度不超过40度(假如)就可以通过通风降温。当环境温度30度,计量所的检定仪器存放室国家标准是20度,那么就要用降温空调。

我的意思是并不一定要把空调室的温度降低到什么程度,而是控制在什么程度。

网友U:
要依据你那里的实际情况进行设定,既能够达到温度控制,又要保证空调的正常运行。

网友L:
注意这是电柜空调,不是家用空调,它保证柜密封的情况下把电器温度带走,不是人舒适的感受,是电器的安全、可靠运行。

网友V:
引用 网友U:
要依据你那里的实际情况进行设定,既能够达到温度控制,又要保证空调的正常运行。

网友(2016-05-17):
你好!我是厂家的人。一般设定在30-35度对柜内发热电器元器件最好!

网友W(2016-08-09):
厂家的建议一般都是30~40℃之间,默认35℃,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节

网友X(2019-04-11):
我做这行快10年了,我告诉你吧。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水冷+空调”方式,例如光纤激光发生器,这种情况你设置25℃是可以的,前提是柜子的密封一定要做好,否则外界的空调跑到柜内,结露是肯定的。另一种就是单独的空调散热方式,几乎所有的品牌出厂默认温度是35℃,个人建议无需做任何设置,安装好后上电开机即可,一般是没有问题的。设置太低,一是存在结露风险,二是空调一直运行,寿命会缩短。需要咨询电柜空调可访问www.weelonger.com或13971697828.

网友Y(2019-08-06):
全球几个大的机柜空调厂家的出厂默认温度是35℃,就是柜内所期望的温度。这个温度是电气元器件最喜欢的温度。当然你也可以下调,但不建议低至30℃,否则容易结露,尤其是用的机柜比较烂(IP防护等级太低)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