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配电室进水解决方法 谢谢

楼主(2013-03-06):
去年大雨,配电室从门口进水 还有 电缆沟少量渗水 请问怎么可以处理这个问题啊 谢谢

网友A:
    清除配电室积水,在房屋墙角放置干燥剂吸潮;开启风扇或空调等电器通风、除湿;配电室门口加高门槛。电缆沟少量渗水问题不大,因为电缆表层材料是防水的。电缆沟要盖好盖板,防止大面积进水电缆泡在水中的现象。

网友B:
有的是劣质电缆内部渗水到电柜进来(就是电缆相当于一根小水管),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除配电室积水,在房屋墙角放置干燥剂吸潮;开启风扇或空调等电器通风、除湿;查找配电室房屋漏点进行修补。问题不大,因为电缆表层材料是防水的。电缆沟要盖好盖板,防止大面积进水电缆泡在水中的现象。

电缆沟少量渗水 能有什么好方法处理吗  非常谢谢

网友D:
电缆沟进点水没什么关系,主要是配电室进水就存在安全隐患了,容易造成短路什么的,最好用个烘干器什么的哄一哄吧

网友E:
最好是找到渗水的地方,加以做防水处理!

网友F:
配电室门口的地方做防水呀。看看能不能做个大一点的门楣档一档。

网友G:
做好防水处理,特别是电缆沟的处理,可以把电缆架高点;

还有就是以后可以把设备装高点的位置;

网友H:
从门口进水

--

从问题的根源下手。在门口想点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清除配电室积水,在房屋墙角放置干燥剂吸潮;开启风扇或空调等电器通风、除湿;查找配电室房屋漏点进行修补。问题不大,因为电缆表层材料是防水的。电缆沟要盖好盖板,防止大面积进水电缆泡在水中的现象。内容的回复:电缆沟少量渗水 能有什么好方法处理吗  非常谢谢

   沟内水少,可打开盖板自然阴干;水多应使用抽水装置抽干水;最好是将电缆沟设计为高出地面一定长度,且电缆架距沟底有一定高度悬空放置电缆。此外,盖板要盖得严实,两块盖板衔接处密封性要好。

网友J(2014-09-05):
引用 网友B:
有的是劣质电缆内部渗水到电柜进来(就是电缆相当于一根小...

可以尝试用电缆管道密封系统,原理是通过充气圈环堵塞线管以防止水的渗漏,即便劣质电缆内部有空隙,在充气圈环的压力挤压下,也能堵住水流的渗透。现在国内一般使用的是德国的RAYCHEM的RSSD系统,效果极佳,但价格不菲。国内产家有我们株洲完全科技生产的ISDD系统,质量也相当不错,价格低廉,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