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西门子300和200一块使用的,不知道它们的程序是各有各的

楼主(2013-03-06):
300和200在一起使用,不知道200里是否有程序?换200的CUPU时需要在下载200的程序吗

网友A:
300 200 编程软件不一样

楼主:
是啊,可是我不知道300和200同时用时程序是一个吗?200中是否也有程序?

网友B:
换CPU就得重新下载程序,否则PLC是空的,没有程序不能运行。

网友C:
200内有程序。200与300之间的通讯必须涉及到200的V区,而200的控制肯定与IO区有关,所以最起码也有IO区与V区的数据交换程序。所以你的问题。。。

网友D:
楼主很小白啊。。。

网友E:
同时用是什么意思?是300与200之间通讯吗?

CPU没有程序是不能运行的,不管你用哪个PLC都得有程序。

网友F:
200也运行着当然有程序了, 要是换200的CPU那就要重新下载程序的

楼主:
IO区与V区在程序中体现在哪啊

网友G:
200中没有程序?那么用200干什么,起什么作用?

网友H:
200系列、300系列软件都不一样,如果没有需要实时采集处理的信号(例如高速计数、脉冲输出等),还是建议选用ET200M系列远程站点处理(这个程序都在300CPU),如果用了200系列肯定要写程序的

网友I:
200和300都各有程序的,更换200的当然是要重新下载程序了,看是怎么用了,如果两种PLC建议主从站的话,需要在300里面硬件设置,200的V区对应300的I\Q区。

网友J:
是不是用200做的监控,300是起主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