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系列触摸屏,文数字输入怎????

楼主(2013-03-06):
各位老兄: B系列触摸屏气 文字输入键怎样用。
比如:在文字输入键 输入 AAAA ,写入地址为:d100 (字符串为4)
就自动占用 D100 D101,此时D100与D101 上的数值为:6705。那为什么我反过来用:把6705 数值分别写入D100 与 D101上面,而此时文字输入键上的显示不是:AAAA而是:1 1 。啊~~!!为什么。。。谢谢~~

网友A:
输入字符串"AAAA"后,数值显示应该是16705;数值单位改成"Double Word"、数值格式改成"Signed Decimal"。至于倒过来,只须使用“文数值显示”即可!

小贴士:按下"ALT"键,可以切换到另一组文数字。

楼主:
对:ljbcompany关于输入字符串"AAAA"后,数值显示应该是16705;数值单位改成"Double Word"、数值格式改成"Signed Decimal"。至于倒过来,只须使用“文数值显示”即可!内容的回复:

谢谢~~哦是我把数值显示设置为四位数啦,要五位数才行。不过不用把数值单位Double Word,就是单word 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