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编程中看不出输入输出

楼主(2013-03-06):
我这里是西门子200和300一起使用的,在300中看不出输入和输出是什么?

网友A:
楼主是什么意思?

是程序中还是?

网友B:
两者有相关吗?有没有通过通讯线联系在一起?

楼主:
我想改输出点,可程序中看不出是哪个?

网友C:
200与300通讯连接,将200中的数据通讯传递到300中来,300不用接输入输出,这也是一种用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改输出点,可程序中看不出是哪个?

找到对应地址,I,Q点;

网友D:
看来楼主要好好学习了!!!

楼主:
对:银光人生—华关于楼主是什么意思?是程序中还是?内容的回复:

程序中,只写了#out20代表输出的是哪个硬件上不知道

楼主:
对:ye_w关于两者有相关吗?有没有通过通讯线联系在一起?内容的回复:

有通讯在一起,可我不知道它的输出如何对应到硬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的回复内容:我想改输出点,可程序中看不出是哪个? 找到对应地址,I,Q点;

找不到,梯形图中可以看出来的,可只写了in1或out1

网友F:
这个需要了解到他是怎样映射IO点到内存变量中去的,仔细查找应该不难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需要了解到他是怎样映射IO点到内存变量中去的,仔细...

哦,我找找看

网友G:
还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H:
映射IO点到内存变量--这个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