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查232或485坏了?

楼主(2013-03-06):
大家好,我现在买了1条USB转串口的数据线,又买了1条USB转485的通讯线,现在怎么判断这两条线的好坏?

我现在用他们链接不上设备。

网友A:
这样的电缆一般需要安装驱动的;

楼主可以连接设备试试,看你设备是232还是485,就用对应的电缆;进行测试;

想测试电缆是否好坏的话,就用两台电脑相连,用测试软件;

网友B:
从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查看,看能否正常识别到线缆。

网友C:
我想,你新买的数据线,坏的可能还是小的,可能是你用的当中,没有把他设置好的缘故,我曾经也出现过这种现象。安装时必须装驱动,还要设置好端口。可以 测量,232电平转换是将单片机的0~5V转到-15~15 V, 也就是说你只需要测量转换输出后的电压是否在这个范围内即可 ,485也是同样的道理。
  一般232和485都不容易坏的  注意电容的极性是否接对了

网友D:
又学习了一点知识,没有白来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驱动之前就安装好了。在设备管理器中能够找到,也能够设置参数。9600等。但是还是连接不上设备。

网友E:
只要在硬件管理器中能看到数据线串口存在,用串口调试软件可以检验线是否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