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microwin smart打不开是怎么了

楼主(2013-03-06):
step7-microwin smart装入了电脑,但是,再要打开的时候,却没有反应了,而且没有任何的错误提示,重新安装也还是如此,这是怎么了?

网友A:
西门子的软件比较挑剔,建议先将杀毒软件和防火墙全部关闭,重启计算机再进行安装。

网友B:
安装后重启电脑了么?

按道理应提示啥的。

楼主:
对:云锋-王者之师关于安装后重启电脑了么?按道理应提示啥的。内容的回复:

没有提示,安装了好几遍,都是这样,没有提示,也打不开

网友C:
换一个电脑装一下试试看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他电脑可以,但是需要装到这个电脑上

网友E:
没有装好组件!你重新安装把原先的卸载!

楼主:
对:王者-曹建军关于没有装好组件!你重新安装把原先的卸载!   内容的回复:

重新安装了好几次,都不行啊

网友F:
可能是软件问题,你从新下载一个版本试试。

楼主:
没办法,重装了系统,可以用了

网友G(2016-11-23):
 用户配置-----管理模板----任务栏和开始菜单-----不要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纪录”,双击打开,修改模式为“已禁用”,然后点击确定。 重新打开软件

小覃 2016/11/23 11:02:41

在搜索栏中输入“gpedit.msc”,点击回车键

网友H:
一定要重装系统才可以解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