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方法判断变频器硬件故障

楼主(2013-03-06):
简单方法判断变频器硬件故障

变频器用多了,难免有出现问题的,无论是再好的品牌,时间久了问题多少都会出现。防止变频器损坏还是做好日常保养工作,防患于未然。在重要场合,可以多备几台变频器。防止变频器故障而影响日常生产。当变频器出现问题时,有什么可以简单判断变频器是否是硬件损坏呢?小编根据我公司几位资深变频器维修工程师经验撰写了这篇,简单判断变频器硬件故障。

需要工具,一台数显万用表即可。在检查变频器故障时切记要将电源切断,并拆除RST与UVW端线缆。将万用表拨至二极管档位。

用万用表红表笔接触母线负极P(+),黑表笔以此接触UVW端,记录万用表显示数值。
再将黑表笔接触N(-),红表笔以此测量UVW端,记录显示数值。如果六次测量数值基本平衡,则说明变频器IGBT你变模块没有问题,相反则说明IGBT你变模块损坏。故障现象是无输出或报故障。

用万用表黑表笔接触母线负极P(+),黑表笔以此接触RST端,记录万用表显示数值。
再将黑表笔接触N(-),红表笔以此测量RST端,记录显示数值。如果六次测量数值基本平衡,则说明变频器整流桥或软起电阻没有问题,相反则说明整流桥或软起电阻损坏。故障现象没有显示。

以上这个方法非常简单,仅使用一台万用表即可。一般变频器出现硬件问题,绝大部分是整流桥或IGBT模块烧坏,还需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相应判断与测量。变频器维修还需专业变频器维修人员维修,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A:
老虎、老鼠、正负分不清楚

网友B:
这个其实是不咋实用的,虽然是用万用表,但是现在都是双IGBT一起的,然后还带并联二极管,一定要分清楚的!

楼主(2013-10-25):
这个只是雕虫小技,稍微懂点电气的都知道。见笑了!!

楼主(2016-10-10):
还有人看关于变频器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