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电源

楼主(2013-03-06):
这学期我们学单片机,我买的单片机实验板,可是没有电源,看有个5V电源输入口,但我没有5V电源,不过有个6V 450mA的电源,我想问用6V电源会不会把单片机烧毁啊?另外,实验板上还有一个串口,一个方形USB接口,还有个普通USB接口,有没有个可以做电源口的?我还有个方形口USB线,但不知道有什么用。请知道的前辈帮帮我,万分感谢!!

楼主:
文件是我用手机拍的实验板图片

网友A:
如果单片机实验板的总供电电流<450ma,你可以用你现有的6V 450mA的电源,使用时应串接一只1A的二极管,二极管的正极接6V电源的输出(即+6V端)二极管的负极接单片机实验板的输入电源+,此时的二极管相当一个0.7V稳压管,使加到单片机实验板的电源电压降为5.3V。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如果单片机实验板的总供电电流<450ma,你可以用你现有的6V 450mA的电源,使用时应串接一只1A的二极管,二极管的正极接6V电源的输出(即+6V端)二极管的负极接单片机实验板的输入电源+,此时的二极管相当一个0.7V稳压管,使加到单片机实验板的电源电压降为5.3V。 内容的回复:

这个方法不是太可取,1 都是插头连接,我怎么连呢?2 我没有二极管;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B:
单片机实验板多少钱啊

网友C:
手机充电器都是5V 500-600mA,绝对可用,再说单片机实验板上应该有5V稳压三极管的,7805,有7805稳压三极管的话6V电源也可以。

网友A:
     回3楼:可以将6V电源盒打开,在其+6V 输出口处串接二极管,这样仍可利用原插头连接,1A的二极管很小也很便宜,电子市场就有,1~2角钱一只。

网友D:
6V时间绝不可以的,如果没保护的话,估计就挂了。加入芯片的电压是5V的话其范围是4.5~5.5V。直接上6V是很容易烧毁的。可以串两个二极管(硅管)降压--约能降1V。

网友E:
都是人才鸟 ~~~~~~~~~~~~~~~~~~~~~~~~~~~~~~俄是来蹭积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3楼:可以将6V电源盒打开,在其+6V 输出口处串接二极管,这样仍可利用原插头连接,1A的二极管很小也很便宜,电子市场就有,1~2角钱一只。

好想法,我还是太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