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TEP7_Professional_2010_SR2是,不能安装?

楼主(2013-03-06):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系统是WIN7.

安装STEP7_Professional_2010_SR2,不能安装。

出现错误提示框如下:

网友A:
这个问题快演变成日经贴了。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楼主:
多谢指导!!已经安装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快演变成日经贴了。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这个在哪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多谢指导!!已经安装好了

去哪里修改 找不到 我也在安装是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E:
在注册表里面找就可以。菜单--开始---运行里面,输入注册表代码到里面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