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灯亮一段时间就灭,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3-03-06):
射灯用一段时间后就灭,然后等一会就会亮,更换全套新灯具后,可以正常用一段时间,然后还是一样。电压没问题,环境粉尘比较大,温度稍高,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现象?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网友A:
射灯有开关电源,电源保护动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射灯有开关电源,电源保护动作了。

电源保护动作了。

网友C:
换个好点的灯泡,钠灯好像有击穿现象,我们工厂也是经常这样。

楼主:
用的灯具全部是亚明灯泡厂的,质量还不错,其他地方用的好好的,就是在炉顶和地下皮带廊会出现这种情况,功率250瓦的。而4个1000的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金卤灯吧?是否因为散热不好使灯具和电子镇流器温度太高。检查温度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