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马达频繁正反转

楼主(2013-03-06):
请教行内大师:100W直流电机可以频繁正反转吗?直接启动的。

                      最近需要用到带485通讯的直流电流表,有哪位师傅有此方面的资料和性价比高的电流表帮忙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A:
直坛子里有关于直流电机正反转的帖子,望楼主多参考: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0804/2008042909452900001-1.shtml

直流电机的正反转,可通过改变电枢供电电压极性。或改变激磁绕组的供电电压极性来改变,改变电枢供电电压极性的方法有:
1,用接触器切换供电电压极性;
2,用可改变输出电压极性的可控硅整流系统;
3,用可改变输出电压极性的直流发电机系统

通过改变励磁极性,虽说可以改变电机的正反转,但工程中是不采用这种方的,因电枢在加电压之前必须先建立稳定,可靠的磁场,磁场绕组的电感很大,也不宜频繁改变励磁极性,所以,正规的控制系统,都是采用改变电枢电压的极性来改变电机的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