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专用硬盘和普通硬盘的区别

楼主(2013-03-06):
      1.连续工作时间差别

  普通PC硬盘的设计以5*8为基础;5×8指的是普通PC硬盘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周工作5天(硬盘工作是指硬盘处于读写状态。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硬盘加电后有两个状态:工作状态和等待状态,其中工作状态是硬盘进行读写工作,等待状态是硬盘没有进行读写工作但处于待命状态。)

  SDVR专用硬盘是按7×24的企业级环境要求进行设计开发的。7×24就是每天连续工作24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即连续不断的进行工作)。普通PC硬盘并不适合长时间连续读写,普通PC硬盘长时间连续读写会出现异常声音、读写错误、工作中止等多种问题,并由此引起数据的丢失。

  数字硬盘录像机要求常年不间断运行的,因此要求存储视频资料的硬盘必须首先满足可以长时间连续工作,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就是SDVR专用硬盘。

  2.电源管理(启动差别)

  所有的3.5寸硬盘都包含两个电机系统(主轴电机和磁臂电机),因此硬盘加电启动的时候与电机加电启动的情况相类似:就是在加电的初始时间会出现较大的启动电流以完成硬盘启动。如果加电启动的时候硬盘外部供电系统不能保障足够的电流支持,则硬盘会启动失败,导致硬盘不可用。并且如果多次出现这种情况,容易造成硬盘的损坏。

  由于硬盘电机的供电是由外部电源系统直流12V满足的,因此在评价硬盘启动电流的时候都以直流12V的电流为标准。普通PC硬盘启动电流一般在2.8A~3.2A之间。SDVR专用硬盘的启动电流最高为2.0A。

  数字硬盘录像机经常采用多硬盘进行数据存储,以安装8片硬盘为例:普通PC硬盘启动电流2.8×8=22.4A,最低的功耗为22.4A×12V=268.8W。SDVR专用硬盘启动电流2.0A×8=16A,最高的功耗为16A×12V=192W。可以看出,在相同硬盘数量的情况下SDVR专用硬盘对外部电源系统的要求更低(在同样输出功率的外部电源支持下,可以安装的SDVR专用硬盘的数量会更多)。

  注:在上例情况中,若外部电源系统供电只能保障250W,则采用普通PC硬盘的时候会出现某些硬盘可以识别,某些硬盘不可以识别,并且没有规律性,而专用硬盘可以轻松识别。

  3.运行功耗及散热差别(重要)

  这里运行功耗是指硬盘在正常读写状态时的功耗。

  普通PC硬盘的运行功耗一般为14.5瓦左右,SDVR专用硬盘的运行功耗一般为8瓦左右。可以看出,SDVR专用硬盘运行功耗仅相当于普通PC硬盘功耗55%,低的运行功耗不仅对电源系统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数字硬盘录像机系统的散热也有重要的意义(运行功耗中大概75%会转变为热能)。

  在数字硬盘录像机中,如果安装8片硬盘,那普通PC硬盘的运行总功耗为14.5W×8=116W,SDVR专用硬盘的运行总功耗为8W×8=64W。如果采用普通PC硬盘,可以想像在数字硬盘录像机这么小的空间内有这么高的发热源,对系统的散热要求是很高的,为了保障硬盘有一个合理的环境温度(0~60℃),必须对硬盘系统进行有效的散热。而采用SDVR专用硬盘,发热情况就好得多----降低了系统散热要求使系统对环境的适应性更强。

  4.传输的差别(监控盘独有技术)

  SDVR专用硬盘除了采用传统PC硬盘的传输模式,还引入了一个更新的传输模式----不间断传输模式,该传输模式最大为65MB/S。通过引入不间断传输模式,使硬盘对流媒体的支持更加可靠,充分保障数字硬盘录像机在录入的同时进行回放的流畅性和稳定性,这是其它普通硬盘所不具备的特性。

  5.保修服务的差别

  目前普通硬盘质保为2年有限保修,

  安防专用硬盘享受3年零等待的有限保修服务。

  目前,安防监控环境产品的开发设计按照可靠性的高低通常分为以下几个级别:

  1.民用级可靠性:低可靠、低成本的设计级别,满足日常消费需求;通常设备按照5X8小时的稳定性设计,甚至在设计时根本无需考虑可靠性,只要能实现出来就可以了。系统的运行通常能满足每天正常工作8小时左右的可靠运行,并经常出现宕机、复位、业务中断等现象,产品通常用纯软件实现。

  2.商用级可靠性:中等可靠、中等成本的设计级别,设备的稳定性能够满足连续多天可靠运行,但系统会出现着机、复位等现象,业务偶尔中断,产品通常用硬件结合软件实现。

  3.运营级可靠性:系统按7X24小时连续不间断运行设计,可靠性极高,极少出现宕机、复位现象。同时,业务不应出现中断,出现业务中断则视为产品事故,产品通常用纯硬件实现,硬件在设计上进行冗余备份、负载均衡等可靠性设计措施。

  4.航天级可靠性:系统按无差错设计,理论上不应出现任何宕机、复位现象,可靠性极高,产品通常用纯硬件或专用硬件实现,硬件会进行多级冗余备份、高业务冗余度设计。

  对于视频监控平台产品来说,当前的不少视频监控软件平台产品实际上仅相当于民用级的可靠性水平,形成这个现状是有多方面原因的,纯软件的视频监控平台产品由于硬件设备的具有不确定性,在开发过程中不得不考虑跨平台技术,使产品开发过于复杂。并已在产品部署中,可能由于硬件平台造成可靠性降低,也可能由于软件对硬件的不适应降低平台的可靠性;但无论哪种惰况的可靠性问题,对于客户来讲都是不可容忍的安全隐患。

  而设备化的视频监控平台产品形态使平台开发商能综合考量硬件。软件的可靠性设计,同时也可按照行业标准来界定产品的可靠性。另外基干预定硬件平台的开发将避免软件开发的复杂度,可依照可靠性的简化设计准则,在达到产品性能要求的前提下,把产品尽可能的设计得简单,不需考虑诸如软件跨平台性等一些与客户可靠性要求无关的能力。为客户生产出商用级、运营级可靠性的视频监控平台产品。

网友A:
一直以为就是一回事。现在明白了:是有区别的。

网友B:
上次往硬盘录像机里装了块普通硬盘,用了不到一年就坏掉了

网友C:
原来差别在这里,我说怎么价格不一样呢。

网友D:
有差别的,买硬盘时,监控盘要贵些。好多商家推荐西数蓝盘当监控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