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用版 怎么安装

楼主(2013-03-06):
RT,windows7 不知道怎么安装 解压后里面有几个.exe文件 不知道安装顺序

网友A:
  WINDO7 ? 不会,我是 XP 直接官网下载安装的

网友B:
首先需要搞明白mcgs通用版 支持windows7 不?清楚后再着手安装。

我想:这类问题咨询一下厂家最快捷。一个电话的事情。

网友C:
你才安装,偶正被他那浮点数的用法头疼着呢。。。

网友D:
setup 是安装程序

mcgssetup 只是程序的安装

setupdriver是驱动程序的安装

网友E(2014-06-26):
安装程序,程序的安装,驱动程序的安装   有啥区别啊,到底怎么安装这个mcgs通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