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2013-03-06):
改变直流电动机旋转方向的方法有两种:
 一是电枢反接法,即保持励磁绕组的端电压极性不变,通过改变电枢绕组端电压的极性使电动机反转;
 二是励磁绕组反接法,即保持 电枢绕组端电压的极性不变,通过改变励磁绕组端电压的极性使电动机调向。当两者的电压极性同时改变时,则电动机的旋转方向不变。
 他励和并励直流电动机一般采用电枢反接法来实现正反转。他励和并励直流电动机不宜采用励磁绕组反接法实现正反转的原因是因为励磁绕组匝数较多,电感量较大。当励磁绕组反接时,在励磁绕组中便会产生很大的感生电动势.这将会损坏闸刀和励磁绕组的绝缘。
 串励直流电动机宜采用励磁绕组反接法实现正反转的原因是因为串励直流电动机的电枢两端电压较高,而励磁绕组两端电压很低,反接容易,电动机车常采用此法。

网友A:
直流电机也有正极级和负极的!把正极接到负极就是反转!把正极接到正极就是正传了!

网友B:
直流电机按照磁场来源分永磁和电流励磁2种。

永磁的没法改变磁场极性肯定只有改变电枢电流方向来改变电机旋转方向;

但是电流励磁直流电机改变旋转方向,既可以改变磁场极性也可以改变电枢电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