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的V区在哪啊,软件中如何找

楼主(2013-03-07):
不清楚200的V区在哪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但我不知道~~

网友B:
在软件中找V区?想来楼主是想查看一下V区使用情况吧!如是,在‘交叉引用’中看。

网友C:
V区是200的一个寄存器地址的区域代号;比如还有其他寄存器区域 I区,Q区,M区,等等;“佛山工控人”诚交工控界各路朋友!QQ:532963140

网友D:
V区就是PLC内的地址区域,也称为变量存储区,可以按位、字节、字或双字来存取V 区数据,例:V10.1, VB20, VW100, VD200等等。

不同的CPU类型范围不一样。在西门子的应用向导中或者库使用中,往往都需要占用一部分V区,所以往往在程序的其他部分需要与占用的区域避开。经常看到使用TD200或400的时候出现显示问题。

V区的范围如下:

网友E:
V区在哪里???不得不说这个问题。。。有点看不明白。

就好比谁问你,你电脑上的C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