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通讯故障,求解

楼主(2013-03-07):
投产运行一两年了,出现过两次通讯故障,插拔通讯块后恢复正常,感觉不像是单纯的卡件松动问题,求解更多可能原因!!!谢谢

网友A:
请检查下程序里面是否有做过通讯握手程序,曾经遇到过老外的PLC和DCS通讯,程序中做过通讯丢包检测程序,有时候通讯丢包,系统就跳停了。

网友B:
何种通讯方式:

Profibus

Genius

DeviceNet

ProfiNet

EtherNet(EGD)

是否以上通信方式?

网友C(2013-04-15):
需要工业电源和服务器电源及带UPS功能开关电源   我QQ:75204882  网站:http://www.szqingya.com.cn/  电话18998900196  联系人 袁R

网友D(2013-10-22):
可以适当减少通讯速率这样可使通讯稳定

网友E:
硬盘可能有坏道,数据交换会暂时中断。

网友F(2014-05-12):
可能电源的功率不够,或是模块温度太高了

网友G(2017-08-09):
加油 加油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加加油 加油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加油吧我的积分,为了积分水起来bbbb油吧我的积分,为了积分水起来

网友H(2018-03-06):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