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触摸屏F940GOT需要做一些加密

楼主(2013-03-07):
我现在有三菱的触摸屏F940GOT需要做一些加密,要求如下:
    【操作人员可以直接通过触摸键对设备进行操作,
     但是如果要对一些数据的修改,那就需要输入密码,
     在密码正确后,方可对数据进行修改,
     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设备的正常运行。】
  而在软件上只有系统设定里面有“密码”功能,不知如何使用
谢谢大家   软件用GT2

网友A:
建立一个密码画面,画面与程序结合;输入密码正确则跳转至重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