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变频器电机不转的问题

楼主(2013-03-07):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曲线

网友A:
从电流曲线看,启动后中间有停止输出电流的过程,其余时间是电动机空载电流。

从功率曲线看启动后,功率由正变到负,后一直为零,变频器没有输出。

所以觉得应该检查下变频器参数设定,是否不允许正反转,变频器输入x?hao正负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