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这个气缸能停在中间信号开关位置吗?

楼主(2013-03-07):
     一朋友发了一个正在调试的设备气缸工作的图片给我看,说气缸不能随时停在中间两个气缸所在的位置,说 PLC 的程序工作正常,已停了输出信号

      再来个气缸进气端他们的设计,都没有用到气控阀或是快速关断阀

    再来现场的控制阀岛图片

网友A:
这种控制应该使用气液混合控制吧?才能使气缸停在需要停止的位置。

网友B:
两个电磁阀,一个控制开阀一个控制关阀,中间位置有限位即可停住的。

网友C:
这个设计是可以的。首先气缸进出气都有调速阀保证汽缸平稳运动。第二采用三位五通电磁阀分别控制前进后退。

三 大哥你气缸是带磁环的把?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计是可以的。首先气缸进出气都有调速阀保证汽缸平稳运动。第二采用三位五通电磁阀分别控制前进后退。三 大哥你气缸是带磁环的把?哈哈

应该有磁环!中间好像是磁性开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计是可以的。首先气缸进出气都有调速阀保证汽缸平稳运动。第二采用三位五通电磁阀分别控制前进后退。三 大哥你气缸是带磁环的把?哈哈

第一和第三条是满足的,用三位五通电磁阀就行了

网友F:
光用3位5通 的 如果发生慢跑气怎么办,所以再加个汽缸抱闸比较好,我使用过

楼主:
      有用 气控阀进行定位或是快速断气阀能达到这个要求吧 ?

网友G:
用气缸来作比较精确的定位,有点难度吧!!

网友H:
    貌似很科技的东西啊 。

网友I:
气缸做精确定位是很有难度的。

如果不是科技攻关,就用电缸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C:这个设计是可以的。首先气缸进出气都有调速阀保证汽缸平稳运动。第二采用三位五通电磁阀分别控制前进后退。三 大哥你气缸是带磁环的把?哈哈应该有磁环!中间好像是磁性开关!

看两个开关,肯定要磁环的。

检测到磁环,马上停止,气好控制码?

另外不知道在应用气缸驱动什么

网友K:
这个做很粗造的定位(误差大于20-60毫米以上)还勉强,想要定位在2毫米左右的话非得选用带气压抱闸类型

网友L:
这个电气定位不太正确,最好气缸的行程加机械死当不就好哦

网友M:
我这的定位还算比较可以的,比你这个要多个东西。

 采用亚德客的4V330E-10电磁阀,配和引导止回阀 PC-04 加调速阀来控制, 我们控制四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