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W-cpu12能否用CJ2M替换???

楼主(2013-03-07):
CJ1W-cpu12能否用CJ2M替换???

本人欧姆龙门外汉,请教CJ1W-cpu12能否用CJ2M替换?更换具体都需要什么操作(程序什么的)?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A:
建议去欧姆龙官网问问

网友B:
是CJ1M-CPU12  吧?  要是就换CPU 是可以更换的

网友C:
换肯定是能换的,CPU12如果是带有集成I/0的话,换成CJ2M就要配专用的ID211来代替,或者你就在程序里面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