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用版,输入框,输入不了负值。

楼主(2013-03-07):
MCGS通用版,输入框,输入不了负值。(备注:寄存器采用的是输出寄存器,操作方式:读写。数值输入的最小值和最大值范围是:-1000~1000)求教这是为什么,输入正的值就可以,输入负的值就不可以。

网友A:
是不是要在通道处理设置中进行数据转换下

楼主:
选择16位,有符合的,应该不用啊

网友B:
输入框不是有输入范围吗?你最大值和最小值是不是应该可以自己定义的?

定义好了就可以了 跟通道关系不大。

首先输入框 操作属性--最小值 -1000最大值1000

实时数据库定义的数据:最小值-1000最大值1000

网友C:
最主要是通信那边定义数据格式总是。

网友D:
没有注意 负数的输入问题,个人感觉可能与数据格式有关啦

网友E(2015-07-23):
后来怎么搞好的,楼主,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