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PLC指令求助,

楼主(2013-03-07):
请问矩形PLC的CAM指令,是否可以简单理解成区域比较指令?还有指针,看了你们的例程,感觉有点像变址寄存器的用法

网友A:
CAM指令分为上节点,中节点,下节点。

上节点是比较基准地址,中节点是比较首地址,中节点开始的连续32个地址可以表示16个区间,2个地址表示一个区间。

例如:中节点是41001,那么41001,41002是区间1,41003,41004是区间2,41005,41006是区间3,连续的16个区间。

如果下节点是00161,那么下节点对应00161开始的16个位地址。

如果上节点是40099,那么只要在40099里面填一数值,就将40099去跟这16个区间的数比较。当40099的值在区间1范围内,那么00161为ON。当40099的值在区间3,那么00163为ON。

网友B:
如若当步进指令用,可以考虑用STEP功能块

网友C(2013-04-12):
CAM指令就是区间比较指令。

指针还可以做加法,减法。指的是地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