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s的梯形图监控出现费解的问题2

楼主(2013-03-07):
请高手看看D3902*D3912怎么会变成D10=3392了呢?还出现过D3906-D3904=D3912(100-50=44)的情况,后来不知怎么又好了

网友A:
酸洗、碱洗的设备程序。

数值显示的话,有时是占用双字,你只监控一个字的话,显示的值不完全是实际值,只是高位/低位值。

网友B:
用双字指令,见图:

网友C:
PLC都是一样的:16位指令只能监控到低位值、32位指令才能监控到完整值!建议你去监控运算结果的Double Word。

网友D(2013-04-09):
楼上正解,这种问题我以前也曾经遇到过。

网友E(2016-12-21):
乘法结果是双字顶顶顶顶顶大大大

网友F:
这种问题就是因为日系产品在简单应用时给你留下的后遗症,你已经习惯不去定义了,看似一切都是简单。

网友G(2018-05-13):
回复内容: 对:王者之师--领域用双字指令,见图:         ...内容的回复! 支持一下学习交流

网友H:
学习了,还在努力入门

网友I(2018-11-21):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还在努力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