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程

楼主(2013-03-07):
设置路径加工生产模式:先手工确认工件加工路径,然后再按照确认的加工路径进行加工。加工点为ABCD四个位置,可以重复加工,每种工件确认加工位置为4到6个位置,最终完成加工位置ABD三个位置中的一个。手动操作工件每到相应要求加工的位置时,按下确认按钮,表示系统识记该位置,然后继续手动操作识记下一个位置,当所有的加工位置确认后,按下完成按钮,则完成整个加工路径的识别记忆,此时气缸伸出将工件推入料槽或接料平台,如果推入接料平台,则机械手运行,将工件放入料盘中。确认路径完成后,自动运行按钮有效。当放入进料口的工件后,按下自动运行按钮,传送带按照以上操作的确认路径顺序自动运行,每个加工位置停留1S,自动完成该工件的加工。

请各位大侠给看看,应怎么编程?谢谢!传送带上ABCD四个位置从左到右分别为ACBD,C位置处有两个传感器电感传感器和光纤传感器。传送带最左端(送料口有光电传感器)

网友A:
什么编程?PLC?数控?哪种PLC?

这些都要介绍一下哦。

楼主:
三菱PLC,步进指令。

网友B:
既然工艺流程都定好了,你为什么不自己尝试着自己编程呀,可以用断点调试来,测试各个程序段。直到满足你的工艺要求。

网友C:
根据你的描述,确定工艺流程,确定设备的编号,确定PLC的IO点表,然后你就可以确定程序的编写思路了,思路决定一切,尝试下自己动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