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Kinetix 6000故障代码E07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楼主(2013-03-07):
我们公司有一台ABKinetix 6000伺服控制器2094-BC01-M01-S

一通电就显示故障代码E07

求各位大侠指点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  在线等

网友A:
兄弟,这个还需要指点?手册下载来看看 故障处理啊。

E07 motor feedback fault. 就是伺服的反馈有问题:1检查反馈接线 有问题没有?

2 软件调试hookup测试。一般如果以前运行没有问题 现在出现的,接线问题是极有可能的

网友B(2013-04-06):
90% 的是伺服编码器接线或者连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