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中是否也有V区?如何从软件中找出来

楼主(2013-03-07):
有一套厂家做的程序,看不出任何数据符号,只有简单的#out20什么的,不知道这输入输出对应的是什么

网友A:
300中沒有V區域,對應200V區域的是300的DB塊。

#out20代表臨時變量,你可以在OB,FB,FC的變量區域找到對應,但是,如果是從PLC上載的,由於這種程序的可讀性非常差,幾乎沒有讀的意義。

网友B:
看到你还有个关于200V区的问题,建议你找点西门子PLC的资料先学习一下。

网友C:
找点西门子PLC的资料学习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300中没有V区,都是DB块,用来存放数据的,楼主可以先找资料系统的看一遍就清楚了

网友E:
    300中没有V区,V 区 200系列是有的。300 是DB块,用来存放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