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32如何自动弹出报警汇总

楼主(2013-03-07):
是这样的。我把一些不同系统中的标签根据报警严重程度分类,分别用多个报警汇总显示。请问如何一出现报警就弹出相应的报警汇总呢?

网友A(2013-04-09):
好像32没有这个功能,我也看了很久,你可以在主页设定一条记录,当达到报警时候记录变色,这也达到提醒的效果了

网友B:
不知道32有没有报警值指示位,我一般都在主页面上价格报警条

网友C:
32有这个功能,我很早之前有用过

现在都是用SE做的,,现在忘记了

网友D(2013-05-18):
需嵌入VB脚本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