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24电源,能否用2根电源线连接现场的多个检测开关使用

楼主(2013-03-07):
直流24电源,能否用2根电源线连接现场的多个检测开关使用,有无相关的标准,请知道的说明一下.

网友A:
可以,最近加几路分断开关,出现故障好排查

楼主:
如不使用分段开关或其他的方式,可以直接在线缆上并联使用吗

网友B:
可以啊!只要所有负载所需容量不超过电源能够提供的最大容量就行。

网友C:
容量足够大的话是可以的。

楼主:
实际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有没有相关的标准支持这种作法,

网友D:
   一般不可以。标准接线应该是有几个检测开关就使用几路电源。“用2根电源线连接现场的多个检测开关使用”,就是多个检测开关共用一路电源,如果电源出现断线或短路故障,会使所有被检测设备参数无显示或发生电源烧坏、设备大面积损坏事故。

网友E:
一般都是用一个容量大一点的电源统一供电,如一个检测开关用一个电源供电,有点太浪费,而且占地面积太大。电源一般都有过流保护的,如没有可加一微型自动开关做过流保护。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可以。标准接线应该是有几个检测开关就使用几路电源。“用2根电源线连接现场的多个检测开关使用”,就是多个检测开关共用一路电源,如果电源出现断线或短路故障,会使所有被检测设备参数无显示或发生电源烧坏、设备大面积损坏事故。

世猫:按照你的做法应该是每个灯泡配一个发电站才对

网友G:
最好不要这样使用,在排除故障时可以临时模拟使用,正常工作时一定要加分断开关

网友D:
检测开关数量不多,一般是一个开关一路电源;如数量较多,则是几个开关为一组共用一路电源,共用的电源在端子排同极性端用连接片短接。

楼主:
不管是单独提供电源还是并联使用,有无相关的标准或规范进行规定.

网友H:
出于维护考虑应多加几个分段开关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可以。标准接线应该是有几个检测开关就使用几路电源。“用2根电源线连接现场的多个检测开关使用”,就是多个检测开关共用一路电源,如果电源出现断线或短路故障,会使所有被检测设备参数无显示或发生电源烧坏、设备大面积损坏事故。 网友D:按照你的做法应该是每个灯泡配一个发电站才对

又开始抬杠了,呵呵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检测开关数量不多,一般是一个开关一路电源;如数量较多,则是几个开关为一组共用一路电源,共用的电源在端子排同极性端用连接片短接。

网友L:
只要所有负载所需容量不超过电源能够提供的最大容量就行 ,但最好别 这样

网友M:
如果容量允许的话, 可以是可以, 最好给这个两根线的电源加上 过流保护就更好了

网友N:
学习了!第一次看到这标题

网友O:
系统中往往有很多检测开关,参考大侠们的看法,在供电时要每个检测开关都串接一个分段开关(如:熔断器),

一、保护检测开关;二、方便排除故障

请问大侠,是吗?

网友P:
可以,但是要考虑开关电源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