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手拉手的联接方式

楼主(2013-03-07):
RS485手拉手的联接方式

 如图所示:上面为星型连接,中间为局部星形连接,这两种连接都是不推荐的连接方式(也能通,但通讯距离会大打折扣),下面一种连接方式就是手拉手的连接方式,通常用RS-485通讯的设备都会有一个"RS485输出"(接上位机),一个"RS485输入"(接下一个RS485设备),这就好像一个人的两只手,一进一出,几个人手拉手连在一起.

不知讲的是否明白?

另外一个在工程中的实际问题,请有工程经验的高手指教,有些RS485设备并没有"RS485输入"/"RS485输出"之分,只有一个RS-485接线端,在实际安装时,是不是这一个端子同时接上位机与下一个设备呢?还是另外用一段线将设备接到主线上(T型连接)?

通常就是有485输入和输出两个口也是为了接线方便,是一种方便施工的工艺。其实输入/输出口的内部是联在一起的。

网友A:
手拉手,串起来。

网友B:
版主辛苦了,分享的很好的知识。

网友C:
谢谢分享,之前都没有尝试过这样接。

网友D(2014-11-26):
RS-485的手拉手连接

      有一个智能主机,需要与几个 RS-232 设备进行RS-485通信,有人说是需要星形连接,有的说也可并联连接,还有人说手拉手通信,倒底是哪样通讯正确?       这取决于3点:1、距离,2、地点分布,3、节点数。现场距离有远有近,分布情况有直线、星形、环形,节点数有多有少。  最简单的就是直接并联,但是距离和节点都受到限制。至于星形、环形完全取决于各个设备节点的地方分布。
    本文介绍并且比较手拉手的方案与直接并联方案,说明手拉手可以实现不限距离和节点数的连接。
1、简单的RS-485直接并联连接

这种直接并联连接也是RS-485的最简单的连接方式。5个RS232设备配接有5个485A转换器,然后将RS-485端直接并联在一起(所有A接一起、所有B接一起)。距离受到最远1200米的限制,节点128个的限制。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通信的。
2、手拉手的RS-485连接

看起来似乎与直接并联差不多,但是请注意每一个485A2转换器有2个RS-485口。图中可以看到每个485A2转换器的2个RS-485相当于2个手,连接方式看起来像手拉手一样。485A2型转换器也称为RS-232/RS-485中继转换器,特点在于它的2个RS-485具有相互中继的功能,所以每接一个485A2则通信距离再度延长1200米,通信节点数也再增加128个。这样在布线时不用考虑已经布了多少节点、以及多远距离,使用就更加方便。注意最远的两端由于只用到一个RS485口所以可以用485A即可。
  如果有更加极端的情况,要求每一段的距离大大超过1200米,则可以采用RS485光纤中继转换器OPT35EXS,也是手拉手的连接,只不过将电线换成为了光纤。

网友E:
好东西谢谢分享哩哩啦啦了

网友F(2023-03-27):
这个接法没看明白。

网友F:
这个正确的接法不就是只用一根线就能成功了,第一个传感器接第二个的A,第二个的A接第三个的B以此类推,最后一个传感器的B端控着,这样如何实现两条线路差分传输啊,还有第一个传感器的A跟B是不是也要接入转换器的A跟B

如下图所示,这样正确吗

网友F:
不能上传图片,总是显示服务器返回错。

网友F:
楼主,请看下我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