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中练习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3-07):
本人自学mcgs中,在做动话中遇到一个问题。比如我要让一个动画闪烁,1  如果我用人机上面的两个条件(比如要一个开的按键和一个阀门手动打开同是为开)要同时满足该哪们做了? 2   如果我用plc上的点,是不是我要在plc中做好,然后取plc做好的点就可以了。本人不会脚本程序。谢谢各位

网友A:
设置PLC上的某点(Y或者M或者)开或关。

在MCGS中设置一个标签或其他带闪烁功能。将闪烁的条件设置为(Y或者M点。)

连接测试。。。Y=1按钮就会闪烁了

你的想法是正确的,其实脚本不脚本的,还是逻辑问题

楼主:
你就是说我在PLC里将逻辑写好,然后在用一个点去驱动人机界面上的点吗

网友A:
对:huanghua01关于你就是说我在PLC里将逻辑写好,然后在用一个点去驱动人机界面上的点吗内容的回复:

是的。当然你也可以利脚本。简单点的就是PLC逻辑驱动人机

网友B:
你的想法是正确的,其实脚本不脚本的,还是逻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