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3-03-07):
谁那里用的东元变频器7200MA
我们这里开始用的是面板调整后来想改成DCS调整谁能给说一下参数怎么设置呀再就是接线问题

网友A:
DCS你是模拟量信号电缆连接,还是通讯连接?

假如是原来是面板设置变频器的速度,改成DCS调整。那你需要做的事情是,先接线:DCS模拟量输出模块的信号(建议用4-20mA)--到变频器模拟量的输入端子(也接4-20mA);然后还需要接DCS远程启动的信号--DCS的数字量输出--输出继电器--继电器的触点--接到变频器的数字输入端子。参数设置选择调速信号人通道(AI1或者AI2),设置模拟量信号的类型(4-20mA0,假如变频器主控板上有跳线--还需要跳线,详细的你参考说明书吧!设置控制变频器启动的数字端子信号。根据网上查到的说明书,看端子来接线:

DCS的4-20mA信号接到你变频器的AIN-GND端,注意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