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的四线制的如何接线

楼主(2013-03-07):
请教各位大大们单相电机3线制4线制,怎么通过检测后辨别接电容的线,还有1个电容的2个电容的怎么分启动和运行

谢谢!

网友A:
看标签了,没有标签的好像得量电阻。在网上找到4线电机的绕组图纸根据电阻值的大小来辨别。

网友B:
一般来说主绕组线粗,电阻小,副绕组线细且多,电阻大。简单一点测电阻,测得电阻最大的两根线后,剩下的一根直接接电源,【即主副绕组的接点】,这根线与其他两根测得的电阻最小的那根接电源又结电容,电阻大的一根【及剩下的一根】直接电容。    再者拆开看,有两根线接在一起的那一根直接电源,线径粗的那一根且是外围绕组【及工作包】的出线头接电源再结电容,剩下的线径较细里面绕组【副绕组】出线头结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主绕组线粗,电阻小,副绕组线细且多,电阻大。简单一点测电阻,测得电阻最大的两根线后,剩下的一根直接接电源,【即主副绕组的接点】,这根线与其他两根测得的电阻最小的那根接电源又结电容,电阻大的一根【及剩下的一根】直接电容。 再者拆开看,有两根线接在一起的那一根直接电源,线径粗的那一根且是外围绕组【及工作包】的出线头接电源再结电容,剩下的线径较细里面绕组【副绕组】出线头结电容。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不是很明白,有图吗?

网友C(2013-04-06):
拍图后找我,能实现倒正转,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

我已经在你们的点拨之下 ,搞定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