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224XP没接传感器,两个AIW还都有读数?

楼主(2013-03-07):
我的224XP,AC/DC/继电器,AIW0和AIW2都没接传感器。

看状态表,发现这两个的输入镜像竟然都有读数!两个数字是一样的,都是5232。

在系统手册上找到相关信息,说凡是未连接的模拟输入口,要短接起来。详细看下面的图。

这个说的是啥意思?是说要把所有没连接传感器的模拟输入端都短接起来么?短接怎么操作?哪两个端子连起来?

回到刚才那个,是否就是说如果这些没连接传感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如果保持开路,那么在内部的AIW输入镜像区就会有一个大概5280左右的读数??

另外,这个读数是不是一直存在的?比如我没连接保持开路,他是5280,如果我连接了传感器,此刻AIW的读数会不会是(实际值+5280)?如果是这样,那我岂不是还要在程序里面做个处理,以抵消掉这个5280?否则读数岂不是老是不准确的??还是说,这个5280只是在没连传感器,同时端口也没短接的情况下会出现,一旦你短接了或者接了传感器了,这个5280就会消失?

我现在手头也没有传感器,不然就试了。短接也不敢瞎弄,怕烧了端口就傻眼了。。。所以,求明白人解个惑!

敬茶握爪!

网友A:
1。由于224XP的A+,B+输入阻抗高,在其开路时受感应而表现AIW*的值不是0。接了输入电路后会好点的。

2。224XP没有设置0点调节,0电压输入时AIW0和AIW2的值可能偏离0

网友A:
短接:用电线将A+(或B+)与旁边的M连接。  AIW0(或AIW2)的数值为0附近。  短接不会损坏PLC

网友B:
1.无传感器接的情况下,短接指的是将A+与M短接,B+与M短接,分别对应两个电压型输入通道。

2.接上传感器后,不会有5280的初始值,显示的数据完全取决于传感器过来的电压信号了。

楼主:
如果能把1、2、3楼都设最佳,我会毫不犹豫的。

不论怎样,都无法表达我对二位的感激。

另外,听老愚的说法,我怎么有点感觉224XP上的模拟输入点跟个水货似的。。。连个0点校正都不给

网友C:
短接:用电线将A+(或B+)与旁边的M连接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1.无传感器接的情况下,短接指的是将A+与M短接,B+与M短接,分别对应两个电压型输入通道。

2.接上传感器后,不会有5280的初始值,显示的数据完全取决于传感器过来的电压信号了。

可不可以直接连PT1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无传感器接的情况下,短接指的是将A+与M短接,B+与M短接,分别对应两个电压型输入通道。2.接上传感器后,不会有5280的初始值,显示的数据完全取决于传感器过来的电压信号了。 可不可以直接连PT100?

你够狠!你是想挑起西门子旗下的传感器部门和PLC部门的战斗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由于224XP的A+,B+输入阻抗高,在其开路时受感应而表现AIW*的值不是0。接了输入电路后会好点的。2。224XP没有设置0点调节,0电压输入时AIW0和AIW2的值可能偏离0

200系列模拟量,尤其是CPU自带的模拟量都没有零位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