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报“故障代码”维修请教

楼主(2013-03-07):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台达VFD220B43A 22KW变频器维修,说是带轻载没问题,带重负载就调故障代码。遂立刻上电带4KW电机空载,运行正常,输出电流也正常、三相平衡。旁边有有钣金店,有2.2KW切割机,遂接上那电机运行,刚按面板“运行”键,面板显示“OCC”查说明书是“IGBT短路保护”,又重新接上4KW电机空载运行,也是刚按“运行”键就报“OCC”,用万用表测了,3只IGBT均完好未损坏,驱动电路PC923和PC929的组合驱动……

          在网上查了下此故障,发现不少人都出现这个问题,而且说的是台达变频器。说是台达变频器的通病,想问下各位工控大侠怎么看,有没有遇到此类问题并已经解决的大侠给支下招,予以借鉴、分析,也欢迎各位工控大侠畅所欲言,互相探讨交流……

           补充一下,这是我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还是台达变频器(也是第一次修台达)……

网友A:
这不是通病是毛病打我电话吧18622679576

网友B:
估计还是驱动问题比较大,可能是驱动元器件老化造成,建议将驱动的P923和P929更换新的试试。

楼主:
对:周工玩变频器关于这不是通病是毛病打我电话吧18622679576 内容的回复:

谢谢,是驱动板故障,已修复成功!

楼主:
对:上海津信变频器关于估计还是驱动问题比较大,可能是驱动元器件老化造成,建议将驱动的P923和P929更换新的试试。内容的回复:

已经成功修复,是驱动板子上的故障,谢谢

网友C:
驱动板已经修复,换啥东西了?还是换整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已经修复,换啥东西了?还是换整个板子?

 有一路驱动不正常!

网友D:
我们很多人有问题时就来问,问题解决后就不会来说怎么解决的。我以后谁问也不会回答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驱动板已经修复...

 谢谢分享啊!换啥东西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开关电源电压有点不稳,以及W相下桥驱动动态不正常!更换开关电源部分的UC3842 431及场管。PC929及滤波电容更换后试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很多人有问题时就来问,问题解决后就不会来说怎么解决...

 开关电源电压有点不稳,以及W相下桥驱动动态不正常!更换开关电源部分的UC3842 431及场管。PC929及滤波电容更换后试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