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继电器可否代替微型断路器

楼主(2013-03-07):
一个民用配电项目,要求能够进行远程控制。

1. 考虑用大功率交流继电器代替家用的微型断路器,继电器由控制系统根据检测到的负载线路上的电流远程操作,可以么?

2. 如果实在不行,能不能用继电器 + 微型断路器串联?既可以远程控制,又可以短路保护。

好像没有看到过把继电器直接用在配电主回路的应用,所以不能确定。

网友A:
可以用大功率交流继电器代替家用的微型断路器,但应加反馈监视回路:应用3个电流互感器检测负载线路上的电流,其互感器次级电流反馈给系统控制中心,如互感器反馈电流大于设定值,或有一路电流=0时,说明线路负载过流或缺相,控制系统令一控制继电器动作,将交流接触器断开,以达到远程操作作用。

网友B:
现在的微型断路器可以加(合分闸线圈)附件远程控制了。没必要再加一个接触器。

楼主:
对:研讨会宣传员_3259关于现在的微型断路器可以加(合分闸线圈)附件远程控制了。没必要再加一个接触器。内容的回复:

微断配合的远程控制附件太贵了,所以想找一个替代的解决方案,谢谢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可以用大功率交流继电器代替家用的微型断路器,但应加反馈监视回路:应用3个电流互感器检测负载线路上的电流,其互感器次级电流反馈给系统控制中心,如互感器反馈电流大于设定值,或有一路电流=0时,说明线路负载过流或缺相,控制系统令一控制继电器动作,将交流接触器断开,以达到远程操作作用。 内容的回复:

的确是这样设计控制系统的,问题就在于,继电器的触点用在配电主电路中,是否会粘连的危险。感觉到继电器更多的是用于信号控制用,没见到直接用于主回路通断的

网友A:
回4楼:可选用大功率(触点电流大)的带灭弧装置的交流接触器,或选用直流供电式接触器。其触点闭合时压力大、接触好,再者用它做断路器用,其触点动作不频繁,是不易发生触点粘连的。

     至于自动断电的控制电路,出个简单有便宜的电路,供参考:用4个电流互感器,其L0为缺相保护用,其3相负载线供穿入L0互感器,正常时互感器次级电流≈0,缺相时其电流很大,使U1A输出高电位,使J0继电器得电动作,切断z1。而L1~L3为过流保护用,正常时互感器次级电流<设定的最大容许电流,其对应的U1B~U1D输出=0,J0不导通,当负载电流>设定的最大容许电流,其对应的U1B~U1D输出=1,使J0导通动作,切断Z1.

网友C:
2. 如果实在不行,能不能用继电器 + 微型断路器串联?既可以远程控制,又可以短路保护。

网友D:
远程控制使用继电器不太合适,毕竟继电器是没有灭弧装置,还是使用接触器比较合适。当然还得增加微断。

网友E:
接触器+热继电器≥微型断路器的保护功能!普通的微断只有短路保护的功能,其他方面比热继电器差远了,比如缺相偏相之类的保护,微断是完全不搭理的。热继则不一样,因为缺相后,剩下的相会电流过大,时间长了一样跳掉。。。

不过这个配合的成本也是更加可观的。。。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回4楼:可选用大功率(触点电流大)的带灭弧装置的交流接触器,或选用直流供电式接触器。其触点闭合时压力大、接触好,再者用它做断路器用,其触点动作不频繁,是不易发生触点粘连的。     至于自动断电的控制电路,出个简单有便宜的电路,供参考:用4个电流互感器,其L0为缺相保护用,其3相负载线供穿入L0互感器,正常时互感器次级电流≈0,缺相时其电流很大,使U1A输出高电位,使J0继电器得电动作,切断z1。而L1~L3为过流保护用,正常时互感器次级电流<设定的最大容许电流,其对应的U1B~U1D输出=0,J0不导通,当负载电流>设定的最大容许电流,其对应的U1B~U1D输出=1,使J0导通动作,切断Z1.内容的回复:

谢谢回复,不过我这个项目是家用配电用。感觉到现在的成熟的技术都是工业领域,电机保护的。对于家用配电的单相产品好像没有什么好的技术

楼主:
对:chinacupor关于接触器+热继电器≥微型断路器的保护功能!普通的微断只有短路保护的功能,其他方面比热继电器差远了,比如缺相偏相之类的保护,微断是完全不搭理的。热继则不一样,因为缺相后,剩下的相会电流过大,时间长了一样跳掉。。。 不过这个配合的成本也是更加可观的。。。内容的回复:

这个方案主要是针对工业 电机控制应用的啊,有没有家用配电的 单相产品

网友A:
回9楼:如控制单相电负载,其控制电路比三相电的控制就简单多了,请见下面电路图:

    其控制电路简单,只需一个电流互感器、一个整流桥,一只运算放大器及几个电阻电容,是很便宜的,供你参考。

网友F:
用低压线路保护器,速断、过流、缺相都可以保护;在加的接触器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