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4403T触摸屏用宏指令跳转页面很慢,啥原因?

楼主(2013-03-07):
用MT4403T触摸屏与DSP通讯(plc选MODBUS RTU),用PLC控制LW200做切换基本窗口,在一个界面(窗口5)内加定时器元件执行宏指令(立即执行,周期1*100ms),在界面(窗口5)中加多状态设定元件,根据设定值不同,宏指令中给LW200赋予不同值;经实验能实现界面跳转功能,可操作后感觉有3秒中才实现界面跳转……。。。。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什么地方的参数没设置好还是其它原因,求指教!!!

网友A:
步科运行宏指令是很慢的,之前就听说过,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做的,最好是那定时器不要这么做,你想一想,一个触摸屏的CPU能行多快,你还100MS调用一次,你通信波特率有多少,这都是可以用时间算出来的,所以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换一下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