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请帮忙看这个程序!

楼主(2013-03-07):
学习了你的6台电机轮换控制,实际我按你的程序做了三台进行仿真发现两个问题:1,有一个元件中文是乱码,其它正常;2,把OB1下到仿真器时出故障,SF灯亮,另外轮换字是写DIB57吗?以下是截图。请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
乱码问题是注解中不能有字母存在,删除就好了,至于第二个还在研究中!

网友A:
DIB 57 为背景数据块DB20中的一个地址。那时打擂台时间紧,那程序写的不是太好,你可以看我写的一个分道程序。

楼主:
我主要是看下编程思路。那请你帮忙上传一下,我学习学习!谢谢了!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datum/201112/2011122719491300001.htm,下载

楼主:
程序下载了,多谢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