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熟悉FX2N与TK6070IH RS422通讯?

楼主(2013-03-07):
有谁熟悉FX2N与TK6070IH RS422通讯?

按手册连接线如下:

1-4

2-7

3-1

4-2

5-3

一直通讯不上,请问接线对不对?还是PLC设置、触摸屏设置有问题?

网友A:
接线应该没错,我用的MT6100i就是这样接的。据说TK6070IH 用法一样,你需要查查触摸屏设置。

网友B:
plc 和触摸屏的通讯设置是不是没对应上

楼主:
8针口搞错了,把1、2线,3、5线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C:
这个真没玩过,不过你没说清楚哪头是屏,哪头是PLC哦。

网友D:
女客服也能解决问题啊

网友E:
看看PLC的com口和触摸屏的com口连接一致没有

网友F(2013-09-09):
 不是用 FX2N 的圆接头 编程电缆直接与屏连接的吗 ?

网友G:
不是用 FX2N 的圆接头 编程电缆直接与屏连接的吗 ?

MT的屏可以

TK的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