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高手,回转窑测温

楼主(2013-03-07):
那位高人有回转窑测温的好办法,请教了

网友A:
我见别人的是在上面开个洞,装个热点偶   在加个变送器把信号传给PLC,好象是测两个地方的温度

网友B:
回转窑测温,水泥厂及冶金行业,早都有了哦!现在就更好办了,红外线的,或者是装热电偶,用传感器或变送器,用无线传输的方式送到控制系统!

网友C:
红外线的,或者是装热电偶

楼主:
谢谢大家了,主要是不方便接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主要是不方便接线

装热电偶,用传感器或变送器,用无线传输的方式送到控制系统!

这个方法不需要接线的。

网友E(2013-09-28):
窑外传输好解决了,用无线传输的方式。现在关键是窑内测温装置,热电偶在窑内很快被料糊住,结的很厚,造成测温不准。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吗?请教。联系电话:18295051648

网友F:
美国邦纳的热红外传感技术部挺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