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潜水泵?

楼主(2013-03-07):
1;一台900W单相潜水泵,标称电流为4A。    实测电流为12A【测L  和   N线的结果,配的50UF的电容】,  没有铭牌应如何配电容?

测电容2根线为4A。

   启动红线和黑线12欧姆          运行红线和黄线8欧姆        电容接在黄线和黑线之间

LN  接红线和黄线

为何12A的电流还能工作一整天?

网友A:
900W单相电机,标称4A肯定是小了。额定电流应该在7~8A左右。如果有12A,还能长时间工作,散热应该很好,电机达到热恒定负载不降低,这个电机实际功率大于九百W。

网友B:
水泵有问题:测量电容的容量是否够50UF

网友C:
 前段时间我也实测了标称900W单相潜水泵电流为12A,怀疑是虚标的功率

网友D:
900W单相潜水泵电流为12A,怀疑功能标有问题的说!

网友E:
单相的900W的电流4A差不多,12A肯定超。建议查查泵或者是否液面低,泵有气蚀现象。

网友F:
 根据公式P=I*U* cosφ*η,Cosφ*η=900/220/4=1.02,意味着电机功率因素和效率都达100%,电机没有任何损耗,这是不可能的!按cosφ为0.85,η为0.85算,电流也有将近6A,如果电机性能不好,其额定电流值越大。“12A的电流还能工作一整天”,说明电机的功率因素或效率较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根据公式P=I*U* cosφ*η,Cosφ*η=900/220/4=1.02,意味着电机功率因素和效率都达100%,电机没有任何损耗,这是不可能的!按cosφ为0.85,η为0.85算,电流也有将近6A,如果电机性能不好,其额定电流值越大。“12A的电流还能工作一整天”,说明电机的功率因素或效率较低。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根据公式P=I*U* cosφ*η,Cosφ*η=900/220/4=1.02,意味着电机功率因素和效率都达100%,电机没有任何损耗,这是不可能的!按cosφ为0.85,η为0.85算,电流也有将近6A,如果电机性能不好,其额定电流值越大。“12A的电流还能工作一整天”,说明电机的功率因素或效率较低。

但确实12A电流正常工作了一天,   怀疑铭牌的电流不正确,

可能此电机的效率和功率因数确实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