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开机回零问题

楼主(2013-03-07):
最经接触数控铣床,有个问题困扰我了很久。

用的是KND的K1000M系统,在开机回零的时候,出现问题:

当X,Y,Z轴中有一个不是负数坐标值,就会一直在此轴运转,直到碰到限位报警为止。

当我手动将3轴都调为负数值后,回零正常。

不知道是否为故障,还是参数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A:
那不是负数坐标值的轴,是靠伺服电机驱动的吗?会不会是返回值出错了,或是停机后,电机溜车了。

网友B:
是不是有人动过了,溜车的可能性不太大

网友C:
这种情况你可以先把3个轴都手摇到中间位置,

然后每个轴单独回零,先回Z轴,然后看是哪个轴会出现跟以前不一样的情况。

像你所说的 为负值时候一直走到限位的话  那样它回原点方向是不是反了呢

网友D:
不知道你的机床回零通过什么方式

是通过回零光电开关,  还是仅仅靠光栅或编码器的index点,   或者是两者相结合

你可以把回零程序修改为:回零方向正向,若撞限位后则反向寻找零点

就可以随便在什么位置回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你可以先把3个轴都手摇到中间位置,然后每个轴单独回零,先回Z轴,然后看是哪个轴会出现跟以前不一样的情况。 像你所说的 为负值时候一直走到限位的话  那样它回原点方向是不是反了呢

楼主:
无论哪一个轴都一样,在负数的坐标可以正常回零,正数坐标就越加越大,就是说回零不管正负都往一个方向走。

这是参数设置问题,还是车床本身的缺陷。全新的数控铣床

网友F:
应该是停机的时候,轴的位置发生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