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ltivar 28变频器控制电机发生堵转

楼主(2013-03-07):
今天调试一台施耐德Altivar  28的变频器,用它控制一台主轴电机,电机启动时堵转很厉害,发出嗡嗡的声音,并且还伴有震动,请问这是为啥?是参数没调好吗?(具体情形是正转几下,又反转几下,然后停着不动,一直震动,变频器上显示频率5hz)

网友A:
会不会是过载了呀!卸掉负载,试试。

网友B:
第一,看变频器在不带任何负载的情况下是否输出平衡;第二,应该是负载比较大,在5HZ的时候电流就比较大了导致频率上不去,有点小马拉大车的感觉,建议可以改变一下启动方式比如用V/F曲线提高启动转矩,如果不行的话就要换大功率的变频器试试了。

楼主:
变频器和电机都是5.5KW的,所以不是那个原因。负载也不是很大,今天我直接把电机接在三相上,电机转的飞快,初步判断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C:
参数初始化后重新调试。

网友D:
这个现象是不是电机识别功能起作用了,检查下参数,是不是电机识别功能开启了。查了变频器手册,ATV28的手册是叫自学习功能,看图,设为off再试试吧。

楼主:
对: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  这个现象是不是电机识别功能起作用了,检查下参数,是不是... 内容的回复                      谢了!老板最后把那个变频器拿去维修了,结果维修人员说,修不好,最好老板只好买了个三菱的E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