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终于让我遇到了传说中的程序跑飞。。。

楼主(2013-03-07):
故事是这样的。。。

      为了偷懒,我做了个限制参数设定范围的子程序。总共涉及3个局部变量,上限、下限(这俩是IN型)、地址(这个是IN/OUT型)

因为都是实数类型,所以LD0/LD4/LD8三个双字地址被占用。

      很简单的子程序,无非就是地址大于上限,将上限写入地址。地址小于下限,将下限写入地址。当发生任何强制写入的时候,都将激活一个超限位。

      然后,我的设定项有点多。。。大概有个二十多条吧(貌似这也不算多吧。。。)

      然后就在一个网络中,把这个子程序调用了二十多遍。。。用SM0.0来导入,然后很二的把那个公共超限开关导出到Q0.4上。

      开CPU,正发愣的工夫,就听见我的二手PLC跟打铃似的,嗷嗷的!然后手忙脚乱把CPU关了。心疼半天把那个超限放到一个M位上,然后把最前面的SM0.0换成I0.3,先跑跑程序看看排除其他的问题。等其他的问题都搞定了,回过头来再强制I0.3闭合,然后实时监测子程序的进出数据。很快就发现不对劲了,因为我的设定项都在数据块里做过定义了,绝对没有任何一条超出上下限范围的。而且在开始的时候这些数据还是很正常的,但跑了大概有两三秒之后,所有的设定项都逐渐变成了不是上限就是下限。。。而且有的是这个设定值成了另一个设定值的上限或者下限之类的。。。到所有设定项都沦陷时,我才发现我连开机都没开,系统还在待机状态下。。。

      这算是打摆子打疯了么?我那个子程序编的确实有点像打摆子。。。

      然后一怒之下,把那个上下限子程序删了,然后把所有的计算内容都放到主程序里面来摆桌面上,一个临时地址都不用,我看T娘D谁还犯毛病!还是用SM0.0做导游,然后并上N条通路,后来一个网络都放不下了,分两个网络才放完。。。

      开CPU,一次性通过。。。在TD里试验了一下超限设置,发现还不错,一旦确认了超限值,立马写成最大值或者最小值。

      感想:

1、以后临时变量能不用就不用吧,出于井绳心理,真心不大敢了。。。反正V区地址多得是,老子以后都用全局地址,看你还跟我来劲?

2、TD组态怎么那么占地方?我不过搞了二十多个设定和显示项,数据块就5K多个字节了,就跟写小说似的。。。我有那么啰嗦么?另外,这数据块都存在哪里啊?是EEPROM么?那不是要跟我的掉电保持和程序块争地方?

网友A:
提议授精

楼主:
关于第二个感慨,我想我可能找到答案了,不知道西门大官人咋想的,我只是在数据块里定义了一批设定项,然后为了方便一键批量保存,所以把这些设定项都放在VB5000以后,最后一个设定值地址是VW5126。

然后,编译的时候发现,我的数据块大小就成了5128字节。。。。

至于TD的组态数据,花了四百多个B,从VB0到VB400多,在向导下面可以看到。。。于是为TD洗清了冤屈

网友A:
已授精  支持原创  而且是介绍经验的

网友B:
编译的时候会比你当时定义的有所增加的

网友C:
楼主的经历给大家提醒,编写程序是要特别注意这些情况。

网友D:
呵呵,看不懂,太深奥啦。有点像小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授精  支持原创  而且是介绍经验的

多谢斑竹,祝愿工控网越办越好。。。

PS:后台更新啥时候完成啊?话说俺滴短消息还看不见的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看不懂,太深奥啦。有点像小说

网友F:
看我太懂,貌似挺复杂的。。。

网友G:
西门子如果不出现问题就不是西门子了

楼主:
呃。。。都看不懂?不会吧。。。都在装谦虚?

简单说,就是我做了个子程序,然后在主程序当中每个扫描周期里反复调用20多遍,然后程序就跑飞了。。。

具体原因分析,可能是子程序太短,L区的地址来不及释放和再赋值。因为都是用的同样的那几个LD地址。CPU不停的把不同的数值写入一个地址,读取这个地址,运算,再写入新值,再读取,再运算,再写入,再读取。。。

我的扫描周期大概4~5mS,具体到那个问题网络估计1mS都不到,因为后面还有PID运算之类的内容,同样的活在不到1mS的时间内连着干了20多遍,于是就把CPU给惹毛了,还冲我咆哮。。。话说我内个冤

网友H:
楼主把你的程序传上来看看,估计是对子程序数值传递的规律理解不充分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把你的程序传上来看看,估计是对子程序数值传递的规律理解不充分造成的.

那段程序已经去见马克思了。。。我重写了一段如下

LD     SM0.0

LPS

AR>    #地址:LD8, #上限:LD0

MOVR   #上限:LD0, #地址:LD8

AENO

=      #超限:L12.0

LPP

AR<    #地址:LD8, #下限:LD4

MOVR   #下限:LD4, #地址:LD8

AENO

=      #超限:L12.0

至于理解不充分。。。这就这么两行代码3个地址,很难理解么?类似的子程序我不是第一次用,以前都用得蛮好的,不过以前都是一两个跑一下,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次多了点,而且还都放在一起,可能问题就在这里。

如果是代码的问题,那么我把同样的代码拉出来放主程序里就没事,也排了一大排。一个参数就是2行指令。二十多个,就有四五十行。唯一的区别,是在主程序里,不涉及L区地址。

楼主:
刚才又遇到一个临时变量犯毛病的事情。。。

我用了一个定时器,每100ms给一个临时地址里的变量+1,结果它给我从0加到63就彻底罢工了。。。给我气的

就因为害怕出事,还特意在整体运行之前把这一小段代码新建一个主程序跑了一下,完美达标!然后放到这个子程序里换上临时地址就又瞎菜了。。。

然后我想看看是不是子程序里其他部位的问题,于是把整个子程序都搬出来,放到一个新建的主程序里,结果又没事了,跑得不知道多欢实。。。

网友I:
经验铁。。。下次建议图文并茂。。。

网友J:
楼主是中彩了!!!

本人曾经也做过连续的多次带参数调用同一个子程序的项目,该机器运行到现在都快十年了,但这等希奇事物始终没有出现。

网友K:
楼主在主程序里调用该程序里, 将二十几次的调用分成独立的二十几个Network里试试?

至于最新发贴里的以100ms给临时变量+1? 这怎么搞? 临时变量先赋值后调用……  有兴趣楼主将完整的程序发上来看看。

不太相信楼主就这么好运气,能撞上这么多问题。 要说PLC有问题我做了十年至今只碰到过一次欧姆龙的,那也是因为当时现场环境太差,强电磁干扰。 后来改善电源环境,一样的程序就完全OK。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在主程序里调用该程序里, 将二十几次的调用分成独立的二十几个Network里试试? 至于最新发贴里的以100ms给临时变量+1? 这怎么搞? 临时变量先赋值后调用……  有兴趣楼主将完整的程序发上来看看。 不太相信楼主就这么好运气,能撞上这么多问题。 要说PLC有问题我做了十年至今只碰到过一次欧姆龙的,那也是因为当时现场环境太差,强电磁干扰。 后来改善电源环境,一样的程序就完全OK。

汗,我可没有精力去帮西门大官人找BUG,既然叫我遇到了,那以后就注意就好了,等有时间了再试试你说的放到二十多个网络的办法哈。。。

不过貌似我好像有点孤僻动作似的,能放一个网络绝不分两个网络,大家说说这个习惯是好还是不好?

网友L:
太深奥了,不过等我以后遇到类似问题,我会细细体会楼主的这篇好文章,这里先赞你了,向你学习。

网友H:
LD     SM0.0
LPS
AR>    #地址:LD8, #上限:LD0
MOVR   #上限:LD0, #地址:LD8
AENO
=      #超限:L12.0
LPP
AR<    #地址:LD8, #下限:LD4
MOVR   #下限:LD4, #地址:LD8
AENO
=     #超限:L12.0

如果以上程序完全对应下面的图片,请楼主再考虑一下程序逻辑是否有点问题?

网友M:
是要跟我的掉电保持和程序块争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H:
LD     SM0.0LPSAR>    #地址:LD8, #上限:LD0MOVR   #上限:LD0, #地址:LD8AENO=      #超限:L12.0LPPAR<    #地址:LD8, #下限:LD4MOVR   #下限:LD4, #地址:LD8AENO=     #超限:L12.0 如果以上程序完全对应下面的图片,请楼主再考虑一下程序逻辑是否有点问题?

对呀,那个出毛病的子程序就是这样的啊,在主程序里的一个网络之内调用了二十多遍。。。。这个程序的逻辑上存在问题么?

哦,你是说应该把超限位放在下面而不是后面,对么?不过这个问题也不至于导致跑飞啊。。。

网友H:
楼主:假如上限为10,下限为0,当设置输入为15时,你的子程序运行结果是LD8为10,L12.0为OFF(双线圈以最后执行的结果为准)得不到应有的报警输出.注意程序是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的顺序执行的,程序中前后的LD8值可能会根据程序变化的,两个比较指令中的LD8即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假如上限为10,下限为0,当设置输入为15时,你的子程序运行结果是LD8为10,L12.0为OFF(双线圈以最后执行的结果为准)得不到应有的报警输出.注意程序是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的顺序执行的,程序中前后的LD8值可能会根据程序变化的,两个比较指令中的LD8即是如此.

哦,你说的有道理。超限开关应该是置位,而不是线圈。超限开关嗷嗷叫的原因就在于此了,谢谢你,是我马虎了!

至于说LD8的值前后不一。。。在我看来,程序走得每一步他都有一个唯一的值啊。比如说,输入15,ENTER确认,此时开始就是15了,然后走到大于的比较器那里还是15,于是激活大于比较,然后走完传送就是10了,再给出超限输出,然后下来一行,小于比较的时候,LD8就是10啊,于是没有激活小于比较,然后往下走了,这个过程不是很正常么?

可我在数据块设置的初始值绝对是非常安全的值,既不超上限也不超下限。可走个几秒就都给我甩到上下限去了。。。

网友N:
刚开始看的有点迷糊,渐渐的看的就有点行道了,学习一下楼主的经验

网友H:
楼主:超限开关不能用置位指令,修改后的程序如下:

网友O:
学习了,慢慢看,就能看懂了

网友H:
楼主的问题可解决了?甩到上下限估计还是程序还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P:
学习了,还没有看懂是什么意思,好像是所有输出闪烁吧? 200 系列 PLC?

网友Q:
偷懒不是好事情

网友R(2013-04-12):
能做好就很可以了,挺行的,

网友S:
内存分配的问题,估计是真地盘

网友T:
楼主自己买的二手PLC学习啊?我现在做设备维护,也想学学西门子

网友U:
能做好就很可以了,挺行的

网友V:
貌似程序不完整吧?  注意前后执行 逻辑。 查看一下系统标志为

网友W:
登陆信箱fescez@126.com,密码:20122012。有好书下载。

网友X(2013-07-18):
太高深了,没有看懂,有机会多了解了解

网友Y:
引用 网友X:
太高深了,没有看懂,有机会多了解了解

网友Z(2013-08-25):
非常好,经验之谈,学习了

网友AA:
同学,所谓程序跑飞的意思应该是程序进入死循环而导致程序执行超过看门狗设置时间。

您所描述的现象应不叫程序跑飞。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同学,所谓程序跑飞的意思应该是程序进入死循环而导致程序...

你的意思只要看门狗不动作,就不叫跑飞?如果没有看门狗就永远不存在跑飞了??

对你实在无语了。。。

网友AC(2013-12-15):
顶楼主

原创的好啊

学习了

网友AD:
存在这个毛病,变化太快就容易出问题,出厂调试出现过,反正现场也不会那么频繁变化,也就没问题了。

网友AE:
好帖子 值得看 值得学习

网友AF(2014-01-26):
值得学习!呵呵  很好

网友(2015-04-06):
经验值得借鉴  学习了

网友AG:
经验之谈,值得学习江西变频器维修

网友AG:
学习一下,很好的经验传授哦南昌安川变频器维修

网友AH(2015-05-13):
支持原创  而且是介绍经验的

网友S(2017-07-21):
呵呵呵,支持意见及版主主题

网友AI(2020-03-27):
看看研究研究

网友AJ:
看不懂,太深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