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通和FX2N

楼主(2013-03-07):
新接触人机,想做一个星角启动的程序,在屏上设置时间,和显示时间。设置时间的我做出来了,显示实时时间的不会了,求大侠帮助

网友A:
楼主可以用PLC直接控制中间继电器然后控制接触器输出,实现星角启动,时间可以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接入PLC,进行时间计算

网友B:
使用中间寄存器;反实时时间传送进去,并在触摸屏上面;使用显示标签;就可以!!

网友C:
这要看你用哪里的时间啊

楼主:
内部TO K50的实时时间

网友D:
建立“数值显示元件”。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