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款触摸屏

楼主(2013-03-07):
最近项目上想要使用这样一块触摸屏:

     触摸显示屏: 7~10寸,用于显示数据和曲线,可以储存数据,支持U盘热插拔,随时可以将数据存储在U盘里,

最好还可以设定存储数据的名称,设定数据存储间隔。

    大家有用过这种功能的屏吗?帮忙推荐推荐,谢谢!

网友A:
看起来用昆仑通泰比较合适啊,干这活比较在行

楼主:
另外,存储时每次单独存储为一个文件

网友B:
使用台达、威伦通的都很简单去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C:
Proface   GC4401W

汇川      IT5070E

OMRON  TW01B

网友D:
    这类屏很多的说,存储时每次单独存储为一个文件,这个你要在软件中做的

网友E:
现在的新屏都是往高的发展了,你只要问问代理商一般都知道有那一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