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在位置模式下的速度变化

楼主(2013-03-07):
最近在一个系统的时候,发现位置模式下的速度会有很大的波动,我的伺服系统用的是贝加莱的,编码器反馈精度为65536,采样周期是200u,但是肉眼却无法看到电机的速度有任何变化,只是在曲线追踪的时候可以看到,大概有5%-10%的速度波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大,控制器的速度环和位置环的比例系数都是自动整定过的,而且即使我手动去修改,也不会有什么改观,速度环滤波时间我设置为1ms,0.4ms两种都试过,也没有什么区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这样,电机还需要设置别的参数么?

速度当时是120000unit/s,转换成转速就是200转/分,但是当时的速度峰值高的可以达到135000左右,低的在110000左右,我当时询问他们的工程师,因为我走的是位置模式,所以他们让我对位置曲线求微分,微分得到的速度也是一个震荡的曲线,和我测得的曲线差不多,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

网友A:
不知道你所测的当前速度是多大,速度波动幅值多大,5~10%的波动有可能是贝加莱后台软件看到的量化误差。

根据你提供的数据:编码器分辨率65536,采样周期是200u,在3000rpm的时候,200us采样的编码器数量应该是:655.36p,同样可以得出如果1个200us周期采样1个脉冲时的速度量化误差就是3000/655.36=4.6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