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型编码器

楼主(2013-03-07):
一台增量型编码器和一台PLC联接作定长的一个控制系统,用高速计数器的方式,机械静止时编码器也静止,在用监控查看时发现有时高速计数器值一直在增加,有时候又一直在递减,可以排除是程序问题,大家谈谈您的高见,有何其它的因数会引起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A:
是不是超限了,重新开始计数;

编码器转动数据是有个范围的;

网友B:
几倍频计数,输入方式是差分,还是集电极,PLC输入最高频率是多少,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多少,PLC是品牌还是山寨,有没有变频器、伺服等其他设备的干扰。

网友C:
是否有其它信号干扰,而且楼主编码器是用单相计数还是相位差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倍频计数,输入方式是差分,还是集电极,PLC输入最高频率是多少,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多少,PLC是品牌还是山寨,有没有变频器、伺服等其他设备的干扰。

2倍频,编码器为推拉输出,2000线,欧姆龙,变频器驱动电机传动机械,PLC台达,双相高速,1倍频也如此

网友D:
运转的时候,编码器对应的PLC输入通道LED是否有闪烁,而停止的时候,是不是仍然在闪烁?如果是,那就有可能外围的原因。正常运转的时候(如果是匀速的话),数值应该是比较恒定增减的。而外部干扰往往是非正常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转的时候,编码器对应的PLC输入通道LED是否有闪烁,而停止的时候,是不是仍然在闪烁?如果是,那就有可能外围的原因。正常运转的时候(如果是匀速的话),数值应该是比较恒定增减的。而外部干扰往往是非正常的变化

你所说的这个可能,我道是忽略了,谢谢提醒,但是相对来讲频率那么高LED响应凭肉眼很难辩
别吧,但是在定长时我想计数还是很准确的不管输入什么数值机械所走的尺寸误差都在1mm以下。就是这个问题有点究结
还有就是想问你所说的外围的原因,可否举例一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