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D200通讯问题

楼主(2013-03-08):
请问,利用西门子cpu224xp的plc,通讯口接TD200的屏,通讯口2接485仪表,其中仪表只接受数据,请问应该如何设置和编程?

网友A:
TD200是文本显示吧,接PLC的口1,口0和仪表进行通信;

文本和PLC之间设定好参数就行;

网友B:
使用TD200的话,可以使用TD200向导即可完成。至于一般只收数据,那就是PLC侧只需要发送即可。

通常这样的情况考虑增加一个EM277来编程比较好,否则调试的时候不太方便。

网友B:
在200的系统有通讯设置,可以对端口进行配置。

还有与仪表的通讯,使用何种协议,不同的协议有不同的做法,可以向仪表索取相关资料。